联想 昭阳E42-80版号DA0LV6MB6F0

楼主(2019-10-31):
现在故障是不充电,开始以为是电池的问题,换了还是一样,我看论坛里有个同行和我遇到一样的故障,充电芯片都换了还是不充电。在系统里显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百分比始终显示62%,谁有图纸帮我看一下,电池座正极除了连接一个保险,过保险还连接到什么地方。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最好带图片的谢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卖图纸的

网友A:
论坛有图纸的,自己下载看

过保险就连接一个电容,然后就是通过电感到PQ36管了

你图中圈的就是刚才我说的3个元件,一个电容接地,两个电感

网友:
论坛没有图纸我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图纸的,自己下载看

过保险就连接一个电容,然后就是通过电感到PQ36管了

谢谢你的帮助,保险和电感断线了,我用显微镜看来一下,应该是烧的。

网友:
显示正在充电,说明问题还是出在充电电路本身,换下升压电容,看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LV6 DA0LV6MB6F0 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812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论坛里有个,你找下

网友:
这图纸论坛上可以找到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操蛋 有电压没电流

网友:
有电的电池能放电吗    充电电感有电吗    换个EC看看

网友:
电池能放电吗,会不会需要垃圾的联想电池管理软件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可以升级一下试试。

for Lenovo V310-14ISK, V310-15ISK, E42-80, E52-80

Version 0ZCN40WW 6代 CPU

General Information:
0ZCN40WW
  1.Update 0ZEC29WW EC version to fix battery can't charge problem.
  2.Set Always On USB default is disable.

网友:
换一个ec试试.还有充电芯片有没有波

网友:
你标的红圈电感是不是已经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