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inspiron5525集成显卡报警不亮机

楼主(2019-10-31):
戴尔-inspiron5525AMD集成显卡报警不亮,经过验证,刷屏bios UV26和主BIOS  U4成功亮机。先说一下,你也可以刷屏BIOS,也可以刷主板BIOS,但是为了保准一点,就全刷了。下面献上主板BIOS和屏BIOS,希望能帮到老铁们!

网友A:
几声报警?5声还是7声?确定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声报警?5声还是7声?确定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

不是电池的问题……已经验证过了……

网友:
直接刷主板BIOS 不行吗 弄的怎么复杂 分少啊!

网友:
估计主要是屏的引起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