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 G150S-B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9-10-31):
Q5是什么型号 有人是丝印K5 有人说丝印702  不知道用哪个 图纸是702, 实物丝印K5 有人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702 可以换的呀,都是同一个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2 可以换的呀,都是同一个器件。

K5 和702 可以代换吗 功能一样吗

网友:
是这个吗和K5一样吗

网友B:
K5 K72是通用的,这样的料板上很多,那要买。

网友:
还有一个K72 丝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5 K72是通用的,这样的料板上很多,那要买。

丝印K5 和丝印K27 完全一样吗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了!看看对地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印K5 和丝印K27 完全一样吗

喂喂缩缩修不好机,大胆上吧,有图纸的机子。

网友:
不定时重启搞Q5不能好,Q5可以拆了直连.

网友:
直接1 6脚 3 4脚直连就可以了

网友D:
不定时重启应该不是Q5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定时重启应该不是Q5的问题

我现在吧几个芝麻管都换了 现在开机进系统 温度37 运行看电影 没有问题52度,风扇正常转,一旦运行压力测试 就会重启 温度到67度左右重启

网友:
现在看了几个小时就温度54 运行压力测试就会 应该还是温度问题

网友:
mos复合管而已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
温度大概再60多自动重启了 哪里问题呀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是适配器电流过小 客户用的4.7A的 原装的6A  完全正常了已经

网友:
当时不要仔细看 换了一个大电流的 跑压力测试正常了 不启动了

网友:
刷bios换702,我上次换了第5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