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VO G2405LED显示器升压不起来

楼主(2019-10-31):
GOVO  G2405LED显示器升压不起来,开机背光 亮下灭,,升压芯片用的是bit3267  8脚供电VDD  12V   , 7脚EA 开启 5V  , 1脚 OUT 开机瞬间能量到电压   ,升压输出电压瞬间也能量到最高 50几V .   升压芯片 ,二极管  ,开关管,电容都换了 ,还是不行,LED灯条是好的

网友A:
就是升压电容没有换

网友:
换电感吧,这种电感里面漆包线的绝缘漆破了漏电,电感的电感量变小了就会这样。

网友:
你试试看是否灯坏了??

网友:
升压后又保护了

网友:
有升压灯条出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升压电容没有换

电容换了

网友:
感觉还是灯条问题

网友:
升压后又保护了  后级估计有短路的 或者升压芯片有问题,或者刷下MCU吧 那方面也有可能造成,实在不行 换个板子吧

网友:
如果电路没问题,那就是灯条,可楼主说灯条没问题,,那只能说哪里有误判了

网友:
三色SANC 97CM bios

网友:
代换一个通用恒流板就可以解决

网友:
何必这么费劲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