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0V 南桥SR2C4 换南桥后半小时准时关机,奖励红包100

楼主(2019-10-31):
有一台华硕FX60V笔记本原故障是通电南桥短路很烫SR2C4。更换南桥后进不进系统都是半个小时准时关机,裸板也一样半小时关机。淘宝买了合成bios刷了还是一样,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此类故障。搞好奖励红包100
刚刚换了一个新南桥说是工厂版QJHT 原型号是SR2C4 ,现在在测机
就是南桥问题 SR2C4 不行,换的是QJHT 型号的就OK了

网友:
南桥换个工厂版的试试

网友:
ME 配置上了没有,,, 没

网友:
你不是第一个遇到这个的,原因留给喷子

网友:
这种问题的确难搞了,有可能跟BIOS有关

网友:
继续换南桥吧,或者拆个其他机器的试试,TB的大部分都是30分钟关机

网友:
刷原厂的BIOS吧,,或者用修改的BIOS

网友A:
排除了BIOS问题 接下来就是继续换桥

网友:
南桥版本不对 继续换吧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多找几个试试看。跟时钟有关系吧

网友:
一个是原机备份的,和是淘宝合成的。麻烦看下能用么
华硕FX60V 原机换南桥后半小时后关机 淘宝修改后OK

网友:
准备换个工厂版的试下

网友:
要么是BIOS 还不行 要么继续换个桥试试

网友:
有遇到此类故障解决了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了BIOS问题 接下来就是继续换桥

说得是,我在GL752 板上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25-26分钟就关机,换了第2个桥才解决,就是买来的桥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就是买来的桥有问题,换了第2个才解决。

网友:
经常听说有人换桥半小时自动关机的  要不你在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开机BIOS下能不能看到ME 版本    如果看不到   继续换桥

网友:
6代以上的机器,淘宝上面的桥很多有问题读不到ME,建议你再换个桥试试

网友:
换桥换桥 换桥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你买100元的桥换N个都是半小时, 你买200多的桥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因为100多的桥都是翻新桥,  翻新桥有原机的程序在桥里面

网友(2020-04-24):
对,反正别去小苏 那店里买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