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A-H87-D3H REV:1.1 开机10分钟后关机再开不触发等故障一例

楼主(2019-10-31):
主人公:GA-H87-D3H REV:1.1
故障:客户抱来时候不触发,重新 复位 所有的接口线路 可以触发点亮,实验10多分钟后关机 不在触发  与客户抱来时候是一样的故障。
受理:大笨熊
工具:图纸  一把风枪 一把烙铁,外加脑残的技术....
材料:料板拆
结果:肯定乐呵呵
图纸+BIOS   在最后边等你呢
过程:如下描述.........
掏出主板吧 测试待机正常 ,触发PW+电压0.6V 不对,初步怀疑I/O或者 静电保护隔离管挂了,先简单后复杂 ,那就先测一下 FPESD1  保护隔离吧 , 复位3.3 正常 , 5VSB电压正常, PW+ 0.63V  不对  ,此时此脚的电压应该在3.3V ,先别拆此管 在测一下 I/O的 106脚 此时的电压为3.3V  ,说明触发电压正常   短接一下PW+ 106脚有跳变, 而且103脚也有动作, 102脚的南桥S3信号已经进入I/O, 但发现 107引脚电压4.2V 没有变化  至此故障点已经找到   罪魁祸首是   FPESD1  保护隔离 直接拆掉隔离  测试电压 3.3V恢复正常   触发正常开机  进入系统 。装回机器 完工.。 第二天 客户又打电话抱来主机 说:准定的时间30分钟 就自动掉电关机,在开机 又是30分钟准时掉电  于是在 巡维论坛下载了此BIOS 刷完 不但开机慢不说  ,依旧不定时的关机 。折腾了一下午测试 只好在淘宝 买了一份 刷完 OK 快速开机 也不再掉电了 至此 此板的故障全部处理完毕 。

715.55 KB, 阅读权限: 19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8 MB, 阅读权限: 19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难得看见熊哥发贴子啊,这是个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得看见熊哥发贴子啊,这是个奇迹.

都老头子喽,技术也不行了, 也跟不上你们年轻人了。

网友B:
BIOS有问题会十多分钟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有问题会十多分钟关机??

同学你领会错了 是测试十多分后关机 在开机会开不起来就跟我们维修不触发的主板  一个意思

网友D:
看过熊哥的一篇帖子,主板上电时序
写的通透清澈,文采飞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过熊哥的一篇帖子,主板上电时序
写的通透清澈,文采飞扬

是不是没看到  大汗淋漓 和胡乱涂画呢

网友:
长期招主板工控维修人员w15017483676

网友:
学习了.这是很好的教学

网友:
这一通折腾的时间起码不用天算也得要用小时算了,还加上返修的时间,前面这个秒杀用得非常不恰当。楼主镀金可以,但最好 低调一点。

网友E:
技嘉BIOS官网不是有下载吗,还要淘宝买

网友:
思路清晰,简洁明了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技嘉BIOS官网不是有下载吗,还要淘宝买

官网我是没搜到,即便搜到了也是普通的BIOS, 而买的BIOS是  -----修改过的 。特点:开机快,并解决了30分就挂机的问题 也就是说官网的BIOS存在BUG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学你领会错了 是测试十多分后关机 在开机会开不起来就跟我们维修不触发的主板  一个意思

补充一下 是:刷BIOS是解决  准时的30分钟就掉电   原BIOS存在BUG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我是没搜到,即便搜到了也是普通的BIOS, 而买的BIOS是  -----修改过的 。特点:开机快,并解决了30 ...

技嘉BIOS是要去台湾官网才有

网友:
大熊原来喜欢 黄色   差点眼瞎。。。。。。。。。。。。。。。。。。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很牛逼的  学习学习

网友:
我一般去官方下载,或者分离就OK

网友:
BIOS还会出这问题,下次遇到了少走弯路了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