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录像机 能否互刷固件?

楼主(2019-10-31):
杂牌录像机,能否刷成天视通或者中维世纪的?
拆开看了几个录像机,cpu和内存,基本都一致。
连电路板结构都高度相似。

杂牌的,手机app已经停止服务,连接不上。
打算刷成别的品牌的。
看到上面有一颗bios芯片,有没有刷过的朋友,给个建议

网友A:
成功了,出个教程,我有几个杂牌的,想刷海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出个教程,我有几个杂牌的,想刷海康的

正在探索。主要是那个云ID号,不知道怎么可以搞来。
杂牌机,有好多是全网通的。可以直接兼容海康大华协议。
云ID号,如果跟拷贝的原录像机ID一致,会不会导致2个录像机在服务器端冲突?会不会引起2个录像机都无法云上线?
ID号,应该是模组厂批量授权给23线工厂的。批量授权,应该很多是连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探索。主要是那个云ID号,不知道怎么可以搞来。
杂牌机,有好多是全网通的。可以直接兼容海康大 ...

按你这个思路分析,你刷个ID号联网在服务器端起了冲突,厂家随时能找到你,怎么处理就不是你能掌握的了

网友:
想太多了,哈哈,继续使用正品产品吧

网友:
刷应该是可以的,关键一个问题,刷完以后序列号就是问题了,号码不对,很多服务就可能没有了。
完刷过摄像头的程序(因为被人加密了),都刷成一样的。缺点就是一样的序列号的摄像头不能在一个录像机里面同时使用。

网友:
你在哪下载固件刷

网友:
那只是bios程序,系统程序不在那里面,跟电脑结构一样的原理

网友:
想多少,BIOS就是BIOS

网友:
摄像头这么多,摄像头的云ID好像也没重复

网友:
直接刷一个试试 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