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Y=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10-31):
一个四边20脚的芯片,搜了半天也没找到对应的是什么芯片
请问有人知道吗?
谢谢

网友:
没图纸只能问卖芯片的

网友A:
打开淘宝,搜索5Y= 就会出来了,船长在实地都教过。

网友:
淘宝有卖的,几块钱一个!不过没写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淘宝,搜索5Y= 就会出来了,船长在实地都教过。

淘宝上面都只是标准5Y=,没提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