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 刷机报错9 爱思卡80% fdrtrustdata

楼主(2019-11-01):
重植了硬盘 测试架测过原硬盘数据都能读出
之前问题是大短 和更换逻辑码片 用了半个月后又白苹果重启
刷机就是上面报错 刚开始进度条不走
硬盘底脚阻值也打了

网友:
写错了 报错9 卡20%  换了硬盘刷成功了  卡80%的逻辑码片

网友:
我搞过一台6s,刷机卡20%,报错-1,后来发现是硬盘右下角有个电容短路,会不会是卡20%,不管啥报错,都是硬盘工作不正常所致

网友:
硬盘坏了,刷不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