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针对目前很多芯片脚细,焊接细脚io方法!欢迎大家出谋献策!大师多指点迷津!

楼主(2019-11-01):
这IO脚这锡我是脱不干净!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才能焊接才能成功

网友:
风枪加热 吸锡线上  干净的一B

网友:
你是搞什么的?搞笑吗?

网友A:
焊膏换种吧,看 IO 上都有渣滓了,另外你这是“油漫 IO”啦
我是小白的水平,一般就是烙铁上加少许锡,点焊住 IO 的一角,然后风枪加热,慢慢调位置,对准后自然冷却。最后用烙铁+小刀头,还是少许锡,顶在引脚的尽头,等锡慢慢从板上爬到引脚上。然后换下一段。。。
至于某些地方锡太多搞成连锡了,那就把烙铁头到湿海绵上擦干净,争取一点锡都不剩,再移到连锡的位置,让锡爬到烙铁头上,多搞几次,就好了。——我这个是笨办法,有吸锡线的大佬肯定嫌烦。
焊膏多点还好,锡过量了确实麻烦得很,我用含银焊锡丝,切割了很多小颗粒,那里少了我再夹过去化开。

网友:
正常的焊点应该是圆润饱满。io的焊接方式:芯片引脚平整,如果不平整可用焊油轻涂,用吸锡线轻轻拖一下。焊盘清理干净,主板焊接脚轻涂焊油,用焊锡丝把每个焊接脚涂满焊锡,力图饱满圆润。之后清洗焊盘。固定芯片的脚位,对角焊接各一个脚位,查看是否有偏移。焊接另外对角的各一个脚位。用镊子压住芯片,风枪枪吹。放大镜查看每个焊脚。可以适当补点焊锡丝。操作如下:芯片引脚轻涂焊油,刀头电烙铁头。轻点焊锡丝,一点点。沿着芯片脚位轻拖即可。最后可用无水酒精清理一下。完美收工。焊接最好用有铅的焊锡丝

网友:
这个我很熟练了,一拖一个好,我用的细锡丝(0.5或0.6),低熔点,然后用助焊剂(不是松香也不是焊膏,如图所示),电烙铁只要烙铁头不黑,能吃锡就行(一定要干净)。

网友:
看你焊得旁边都是油,给那么多干嘛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很多的技巧,多练。

网友:
多练多练多练

网友B:
焊盘放少许焊油,IO放上去对好位烙铁在两个对角点一下固定好,风枪直接吹。再用烙铁四周拖一遍,整个过程两分钟左右。

网友:
你的烙铁温度够不够 温度不够很难拖走锡的 还有就是看烙铁头子氧化了没有 打点焊膏轻轻的一点点拖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用放那多焊膏吧?你看你那板一大片都是。看你那个拖不干净,给你几个建议:1 是烙铁温度不够,可以先用风枪加热,然后加点焊膏再用烙铁拖。2 也有可能是你烙铁头的问题,不上锡了。

网友:
兄弟是自学练习吗?这种芯片算是缝隙蛮大的了,就是要多练,焊膏确实太多了!

网友:
这个好搞,用焊油,加角度,加温度

网友:
刀头拖锡啊。这不是入门的嘛

网友:
找个师傅带带拖锡真的很简单也很基本

网友:
都是高人 一句话多练

网友:
用马蹄头 往外拖一边拖一边走,都不用上焊油,要多多练习,我拖IO 从来不用焊油~一样拖的很好,锡上面就有松香~

网友:
这也叫焊脚多?

网友D:
最基本的多搞不定怎么维修啊    ,

网友:
很简单  焊膏要好,焊台要好,脚不能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膏换种吧,看 IO 上都有渣滓了,另外你这是“油漫 IO”啦
我是小白的水平,一般就是烙铁上加少许锡 ...

历害,你经验很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基本的多搞不定怎么维修啊    ,

兄弟,要的是方法,别尽扯一些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放那多焊膏吧?你看你那板一大片都是。看你那个拖不干净,给你几个建议:1 是烙铁温度不够,可以先用风 ...

我也觉得我的铬铁不上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焊盘放少许焊油,IO放上去对好位烙铁在两个对角点一下固定好,风枪直接吹。再用烙铁四周拖一遍,整个过程两 ...

关键我这一拖,锡就沾在各个脚上下不来了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烙铁。烙铁嘴一定要上锡没有氧化。换个大刀头或者马蹄的烙铁嘴,一拖一个好。

网友:
别无他法,练吧

网友:
烙铁就黑的我估计

网友:
用锡浆加风枪。

网友:
换一把好烙铁 300度3秒化锡的

网友:
多加练习   焊油用好点的

网友:
最怕焊锡跑到弯弯的地方,真不好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我这一拖,锡就沾在各个脚上下不来了

第一,你的焊油不好。第二,你的焊锡丝不好。好的焊油加上好的焊锡丝,我拖动的时候可以像水珠一样,并且不连锡,我用的是t12焊台刀头,250度拖焊。现在这种情况用热风枪先拆下来,清理干净引脚的连锡,重新拖焊,其实拖焊的手法和方法大家都差不多,主要是你的工具不行。

网友:
你这一看焊工技术没入门,要多练,迅维上一课专门讲焊接的你可去看看!我就不讲了

网友:
这个现象一般都是主板散热太快,温度跟不上引起的。
我有个好办法,风枪调到280度左右,对着吹加温,烙铁一边送焊丝一边拖,就干净了。

网友:
你家焊油不花钱

网友:
新手可以风枪加热芯片四周后在用烙铁拖下

网友:
拆机的芯片  IO上油  风枪直接上  ,新芯片更换锡后 直接吹
个人方法

网友:
用吸锡线拖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焊这个,锡线好是必须的,其次就是好的焊油,不要松香,焊台温度要够,当然焊头也要好点的能吃锡的,焊头吸不出的就用吸锡带。

网友:
建议即便是在费板联系也要保持好的习惯
1.拆芯片,芯片引脚不能有变形,焊盘不能脱落不能误伤周围小电阻电容。
2.芯片拆下来之后用锡把引脚拖一遍,焊盘也拖一遍,引脚和焊盘要平整不然放贴合不完全,芯片一般不用焊膏,因为好的锡丝混合的有焊膏。
3.对位,点住一个脚再对另一个方向,不要一下固定死,因为引脚可能是歪的,需要你自己慢慢调整。
网校有视频,这是我自己琢磨的步骤,我就是对引脚很小很细的QFN和BGA有点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