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 板号NM-A211 瞬间掉电

楼主(2019-11-01):
联想E450 板号NM-A211 瞬间掉电 触发0.26A 万能表测量所有电压好像都是有的 掉电瞬间 所有的电压都有轻微的电压出来,每次开关按一下0.6A 马上就掉 瞬间就掉了。 也检查过这个机器的通病PU11 没有明显的短路 现在怀疑是CPU问题 请教下各位 还有什么思路吗?
cpu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没这么容易坏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吧,有可能CPU

网友(2022-10-01):
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