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5CNXA V1.0图纸

楼主(2019-11-01):
本帖最后由 龙芯
电脑维修
于 2019-11-1 13:56 编辑
战神Z7M-KP5GC进水,u3101轻微腐蚀,加电掉电,输出2.67v,感觉不对,没有
没法动手,求大神们分享图纸,板号GI5CNXA v1.0,不胜感激。这款机器机械师也用,如果有apw8715的周围电阻值也行,主要是5,6pin的。现行谢过。
我来回答
电脑维修

网友:
apw8715有原厂pdf,5脚是FB反馈,电阻可以根据输出电压推算。
6脚是TON,电阻100K以上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问题解决了。参照芯片的数据书册,6pin是ton,频率设定,没有问题。5pin是FB,接地电阻变大,输出电压变低,测量20k多一点,找了好久,找到一个18k的电阻,装上,输出3.23v,开机一切正常,收工。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