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多重故障无服务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9-11-01):
  机器型号:iPhone 7

  故障现象:无信号

  客户故障描述。如图:

  维修流程:机器拿来后先开机测试了下,关于本机有基带版本。但是按*#06#无串号。无串号就不插卡测试了。直接拆机,主板已经维修过,基带电源大小射频已经更换。首先测基带LDO3供电对地阻值,发现阻值只有260左右。如图:

  正常这组供电对地阻值是450左右。如果数值低说明基带电源 大小射频三个芯片有坏掉的。数值在低的话还会引起无基带。如果无基带最好三个一起换掉,如果只换其中一个的话很容易又出现返修,基带电源83 88 93 98角地线连一起然后接地,这个是7代设计的通病这几个角接地容易出问题,造成烧芯片烧基带。
这个手机三个全部换掉并飞线,在测量阻值恢复正常。如图:

  本以为机器好了,装机测试,开机不显示了,按HOME键也有反馈,在灯光下也无图像。

  先观察焊接芯片附近有没有掉件,碰歪。然后显示座打值发现27角有没有数值,看信号名称也和显示没关系啊。这个角是到CPU的中间经过一个电感。 换了在测试还是不行。然后把座子旁边小元件的胶都挑掉,看看有没有空焊的。挑的时候发现MIPI显示上的电感掉了。心想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换一个。如图:

  换好后在测还是无显示,开机测显示供电。发现+-5.7一个也没有。放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显示芯片有裂痕,我一动掉了一块。如图: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不管这个了,换个芯片在开机屏幕显示了。插卡测试有信号了。如图: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你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