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900g 杂牌一体机BIOS

楼主(2019-11-01):
T1900g  杂牌一体机BIOS 贴的长城A2019

T1900g-M2 .BIN

网友:
这个刷了不亮机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改me

网友:
我手上有几台这个机器   开机到4.3v的样子就不上去了  待机还高 不知道怎么搞  你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21-02-06):
找不到图纸

网友(2021-03-14):
我的开机到0.2不动 供电测量都正常 CPU 0.8几V 刷了没开机:liuhan:

网友(2021-04-17):
不知道能用吗,下来试试

网友:
刷了不亮机

网友(2023-09-19):
正有这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