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20求救

楼主(2019-11-01):
进水不显示。换了新屏也一样。座子阻值全部正常。显示ic也换了。缺图一显示ic输出的三组供电ELVSS,ELVDD,AVDD。扣上屏幕测两个开启脚0v。飞线拉了个电源给开启脚。扣上屏幕输出的电压会跳变,不扣屏幕电压就稳定。(开启脚只到屏幕座子)。没思路了。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查屏的1.8v和ID线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的1.8v和ID线有没问题

接口除了那三个电压没出来。其他的都有。那几根到CPU的信号线阻止都正常

网友B:
是不是显示供电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示供电坏了?

都说显示ic新换的。没有开启信号。我在想。是不是屏幕要跟CPU通讯起来才可以开启供电

网友:
那肯定啊,修好了吗
。???

网友:
应该还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