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惠普 HP24ea D

楼主(2019-11-01):
       显示器不开机,按开关键没反应。测量5v,3.3v,1.2v都正常。按开机键有3.3v跳变。   论坛找mcu,没找到。                                                 淘宝看了一下。主板不到一百,果断发一片,隔天到货装机测试。显示器音量下键会一直跳,也不能开关机。拔掉开关键一切ok                猜测原板子ok,应该是按键有问题了。拆掉显示器↓键好了。等一会又不行,发现开关板↓键旁边并联一个小东东,不知道是电容还电阻,风枪沙尾加热一下又好了。直接拆除,测试十分钟一切ok!                       看来主板没问题还是开关板的事,接上原来的主板,开机也好了  。    最后直接备份一下mcu。维修结束

256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56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版号0171-2281-6572

网友A:
当时要是插电后,拨掉按键就好了,就不用再购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要是插电后,拨掉按键就好了,就不用再购板子了

按键板拔掉,用镊子短接应该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