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50VP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9-11-01):
品牌:华硕机器型号:x450v
内存上面贴纸型号:x450vp
版号:x450vp 2.1
维修记录:机器到手时是通电不显示,拆开主板检测主板,主板无进水无腐蚀,无维修。证明这机器是一修,不是人为故障。机器裸板上电到0.85不动,无任何动作。对于修机器我一般都是要求怎么快怎么修,先来个3板斧,插内存,放电 ,刷bios。为啥我一般先用这三招,因为现在的机器这三个方面引起不跑马或者点不亮的太多了。尤其是现在的bios,基本上40%都是bios坏。所以这不跑马的,也要考虑到bios。经过这三板斧的方法之后,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一样的问题,还是不跑马。对于华硕的机器我们做维修都知道华硕还有一个通病就是板载内存坏,板载内存不是短路,而是主板检测不过,这样也就会引起不跑马。所以接下来就是找方法屏蔽内存试试,这也是今天为什么今天我要发这个帖子的原因,我找了论坛没有人发这个机器的屏蔽内存的方法或者bios,今天我修到了,所以就发出来供大家参考。先看原机的内存组合 为 1 0 1 ,这机器共有三个DIMM_SEL,所以有8种组合,在不知道是那种屏蔽板载内存的情况下只能一种种的试,还好这几天运气不差,让我一次成功, 这就是这个机器屏蔽内存的排列位置,全为高就ok

网友:
大哥你也标注一下哈 猜谜语啊  不过对比一下也看得出来

网友: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我还是我懵董的状态

517616866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论坛已经出现  内存屏蔽软件了  那个更方便测试

网友:
论坛上看到过,可以收藏以后用到做参考

网友:
收藏一下 以后万一用到 有个记号

网友:
也可以改BIOS来完成同样的任务

网友:
优秀的人那么多,你是最靓的那一个

网友:
一般不跑码只能先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现在不是有 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 吗

网友:
宵神会屏蔽内存

网友:
这机器,,板载内存坏得太多了。。

网友:
这种机器为什么这么设置,直接从加个开关多方面!

网友:
华硕的板载内存坏的真多

网友:
这款板载内存出问题挺多的,屏蔽板载内存遇到几次

网友:
现在可以修改一下bios就可以啦不用调电阻

网友:
看过一个 该BIOS 的  感觉 好复杂

网友:
学习了  某个元件移到左下了

网友:
学习了,移动了一棵电阻

网友:
流弊,呼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已经出现 内存屏蔽软件了 那个更方便测试
在哪里,方便的话发个链接

网友:
好像这个很多种版本号的 都是那样弄的吗

网友:
dimm的基本全拉高就可以

网友:
有的华硕机器只要刷改的BIOS就可以。不用跳电阻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改DIMM_SEL是那三个电阻的,参考图纸?和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