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金典故障,闪白条主要还是um

楼主(2019-11-01):
6p金典故障,闪白条主要还是umt主板,还得要小心点

网友A:
UMT的板子,除非不担风险,否则我是直接拒修的,6代刚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版本的主板坑爹,结果,我分别被一个大6一个小6坑了一次,直接赔了两三千·············狗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MT的板子,除非不担风险,否则我是直接拒修的,6代刚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版本的主板坑爹,结果,我分别被一个大6一个小6坑了一次,直接赔了两三千·············狗日的

你对他温柔点,是没问题的,

网友B:
这个板子不好搞,风险大呀,可能是PCB做工不行,还是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不好搞,风险大呀,可能是PCB做工不行,还是省成本

设计缺陷,比如8全系板层断线问题大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