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5V4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11-02):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笔记本305V4Z 板号BA41-01680A REV 1.2,外接正常,内接不显。同行加焊过显卡,刷过BIOS,换过EDP转LVDS的芯片ANX3110无果就发过来维修。如下图:

  拿到板一阵沉思该干的上家已经干完了,看构架图外接是通过桥输出的,HDMI是CPU直接输出,LVDS是CPU通过EDP转换芯片ANX3110输出,如下图,找了一根HDMI转VGA的转接头,HDMI也可以正常显示,既然HDMI和VGA已经显示,说明CPU和桥的条件已经满足,最大可疑对像是转换电路有问题。

  查转换芯片ANX3110的工作条件供电1 8 9 13脚供电正常,时钟 30 31脚 一对100M的差分时钟正常,复位 12脚 3V正常,转换芯片到屏线接口的LVDS 值正常,到CPU值也正常。如图:

  于是换了一个转换芯片涛声依旧,又查了外围电路没有发现异常。顿时没有什么思路。看58脚有一个APU1_LVDS_HPD这是一个热插拔检测信号,正常58会输出一个2V左右的电压Q545导通产生一个电高平的APU1_LVDS_HPD给CPU.但是现在58脚是低电平,强行把 2脚3脚短接没什么用。又查了CPU桥和显卡的条件都查了一遍都正常,这个板子只有图纸,没有点位。主板上没有丝印。查条件花了很长时间,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于是自己合了一个BIOS,现象一样,搞了一个上午正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想到查一下外设看一下,当查到声卡复位的时候发现复位信号时一直为低,打值正常,就换了个声卡芯片,好了,再测声卡复位还是低,于是上示波器原来是这样的。

  总结:声卡复位大部分不全是高电平,有些可以是低高低也是正常的。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然后呢?好了还是没好

网友A:
结果是好了还是没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好了还是没好呢??????????????????????

没有认真看帖,更换声卡芯片故障解决了。。

网友:
是这个复位信号吧

网友:
图纸上显示是低电平复位,正常工作时应当是高电平

网友:
开机不显,跟声卡复位有关,见识了?

网友:
是不是声卡短路了,遇到过卡网卡的

网友:
越修越玄乎了,声卡也会引起未接显示正常,无内显。

网友:
确实 牛 ,,不错 ,理论扎实

网友:
学习了  声卡问题也会影响不显示  修板7年没有遇到过  下次直接干声卡

网友:
声卡芯片也会导致内接不显示??

网友:
小弟不明白为什么查声卡复位?

网友:
还真是个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