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s-15ikb

楼主(2019-11-02):
机器送来大短 修好试也没试直接给同行了。新得很基本没用过,有什么试的。     后来反应 进系统蓝屏  进去后就好了 。   这机子进系统前 VCC GT   1.5Vgsp 还有独显电压全无。 刷完BIOS后   后两个电压有了 。但进了系统 后又没了  。运行大一点的软件这些电压才出来。    而且不是一个固定的电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智能了吗?觉得 7代的本除了 3V 5V 别的电压好像都受控了。

网友:
VCCGT是核显供电,双显卡智能切换的

网友:
可以在BIOS里关闭显卡试试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在BIOS中,先分别关掉和打开独显试试

网友:
后来反应 进系统蓝屏  进去后就好了       蓝屏就进不去了吧。

网友:
蓝屏一两次就又好了,
这种现像不敢动手,,整不好,就不好说了

网友(2020-09-21):
刚遇到一台,关掉显卡可以进

网友:
是这样的节能,要用到才会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