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不显示,非5930通病

楼主(2019-11-02):
    联想B320I 加电不显,但是插键盘,大小写能切换,直接拆机,第一板斧,奔着5930就去了,换一个,故障依旧,网上订的5930,不良率很高,再来一个,还是这样,找拆机的吧,5913试一个,放弃了,还是上万用表吧,一量输出1V,应该是正常啊,示波器,1V挺稳定啊。二板斧,SPI1  接着U20  再来U38  最后U9,二板斧砍完,庆幸的是故障没扩大。第三斧,加热显卡  找图纸,万用表,因为键盘灯都亮了,故障应该还是在显卡,围着显卡测,当测到+MVDD时,发现D极1.5,S极无输出,测G极只有0.几V,追查开启信号来源,还是来5930控制,是由5930的PG信号,控制PQ36和PQ35来开启PQ33,既然5930已经换了3个,那就锁定PQ35和36吧,两个一起换,PQ33 G极恢复12V,S极1.5V。收钱

网友:
老华硕笔记本主板上大把5930

网友A:
这机器是我就直接飞线了。。不用查这么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我就直接飞线了。。不用查这么就

5930不出供电可以飞  PQ33不出也可以飞,但是三板斧前 不知道是PQ33不导通啊  即使直接借1.05  机器也好不了

网友:
这机器是我就直接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