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刷的bios不对会导致电脑认到无线网卡但找不到无线网络吗?

楼主(2019-11-02):
一个不显示的电脑,刷bios后显示了,但找不到无线信号。刷了好几个都这样。刷错bios后认不到设备到时遇到过。不是驱动,开关和快捷键的问题。现在怀疑是网卡坏了,但又不方便问。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吗

网友A:
没有现成的,也不可能订一个吧,都没跟客户说这事。我看他电脑两个驱动软件,估计是本来就用不了想打驱动。就怕你去问客户人家说以前是好的让我给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现成的,也不可能订一个吧,都没跟客户说这事。我看他电脑两个驱动软件,估计是本来就用不了想打驱 ...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管了

网友:
一般能认到网卡,就应当能找到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