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K680E-G6D1 不触发修好,开一会儿关机求助

楼主(2019-11-02):
机型:神舟战神 K680E-G6D1

板号:6-71-W65K0-D02
故障现象:有待机不触发
维修:放电无效,去掉网卡 M2 内存无效;参考一网帖说EC周围P2808B0容易出问题,经测量发现2脚的电压很低只有4.5V,测R704接近10K,换一75欧的上去可以触发点亮。
但装上机器后发现,只要CPU风扇开始狂转机器就快关机了,每次都是一会就会关机,摸散热器也不热,为了保险又做了一次散热,但还是不行,关机照旧。
后来有怀疑是75欧电阻是否换的大了,原机应该是个1欧,虽又换了个2.2欧上去,故障照旧;
下个程序试试:
写了下载的程序后不是神舟的标了,但也可以点亮,但是还多了个毛病,就是关机前报警,又写回原机的程序。
仔细检查翻看板子,发现PU10芯片有烧爆痕迹,测量PL8电感只有0.22V输出,确定它坏了,
发来芯片装上后测量PL8电感输出1.1V电压,这下估计正常了吧;
有了这个电压还是只显示集显,认不出独立显卡,还是关机;2019.10.29
后又普测了一下,PL4 PL5 输出电压1.35正常,但发热厉害,显存发热不大,
PL10,VCCGT无输出电压,
换PU11无效
最后的故障还是:开机触发正常,三五分钟后风扇狂转,再一会儿就关机,关机后还随时可以开机,
发帖求助,看看哪位高手给分析分析指点指点。

神舟战神 W650K图纸.pdf

网友:
PL10没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A: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VCCGT电压不用管,过内存出来瞬间
P2808拆了改,28 36相连,3脚外电阻跳过相连.
显卡供电发热高是这样的.
显卡识别不了会报警关机的.
蓝天BIOS上官网直接可下载
显卡不识别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B: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这种就是没有认到显卡就会出这样的情况 关机……   直接换显卡吧……这板的显卡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没有认到显卡就会出这样的情况 关机……   直接换显卡吧……这板的显卡坏得多……

是的,就是看不到独显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1楼已经把思路说完了,感觉还是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显卡周围6脚芝麻官都要测测。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不要独显能工作吗,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引用 网友A:
VCCGT电压不用管,过内存出来瞬间
P2808拆了改,28 36相连,3脚外电阻跳过相连.
显卡供电发热高是这样的.

   所有蓝天 代工 的 板    都是在  蓝天官网 下载 BIOS 是吗  ?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蓝天 主板 不识别 独显 风扇狂赚, 掉电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这个是属于一机多故障呀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蓝天没显卡 会关机 bios大把 各种神 各种师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只要CPU风扇开始狂转机器就快关机了  我以前修过一个神舟 能亮机,但会报警关机 是显卡供电功率不够引起的

网友:
显卡旁边6脚管子 换掉试试

网友:
第一个开机故障那个芯片,可以去掉不用,稍改一下电路

网友:
像这个温控你可以查下,神舟战神的很垃圾,你收多少钱呢?

网友:
估计是认不到独立显卡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修好了回复下。哈哈。。。。疑难杂症啊。

网友:
估计显卡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