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一体机插电自己上电到0.07然后掉电

楼主(2019-11-02):
昨天接到一台HP 一体机如图,插电自动上电到0.07A后自动掉电,但按键板上的电源灯是一闪一闪的,主板上的灯是常亮的,按键上有3.3V的电压,按下按键电压有跳变,但无法开机,拆出主板,量得待机3 5V 正常,EC的供电复位都正常,BIOS 8脚有3.3,直接刷了一个BIOS。故障依旧,下载了图纸与点位,按步骤查到第10步DNBSWON#,有3.3V,11步SUSC#有1.8V,12步的SUSON没有电压出来,这个EC是IT 8887,在网上查谢梦魇不到这个EC的资料,也不知这个EC是不是内问部有程序,哪位大师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不带程序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我上次遇到个hp 一体机用可调就是不开机的.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可能电源带不动吧

网友:
换了原装电源,是一样的,下午在网上问下ec是否有程序

网友(2019-12-12):
楼主是不是有这图纸。可不可以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