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平板2外加电源,实现边快充电边otg

楼主(2019-11-02):
小米平板2加外电源,实现边2A充电边OTG。
平常要用外显卡投屏,电流比较大,用30+10k充电头实现的边充边usb效果不好,只能试其他方法。
又买了BQ25890ic,本想并联实现二路充电,但ic的脚太小了,无法接线。
最终用下面方法,完美实现快充和otg!
买了一块3A的降压模块,11*19mm,外加两个电容,直接把线接到BQ25890输出的电池线路上。
充电口开在耳机口旁边,micro usb口就压在电路板下,在电路板穿2个孔把两脚穿上来。
降压主板装到cpu右下角的空位,由于有电感6R8比较厚,盖上后盖,稍为有点突起,屏幕也有点突起,但不影响使用可以接受。
注意:
降压板一定要外加电容才能实现2A左右的负载电流。
充电口两脚上穿电路板时,钻要小心一点,我用力过大,把板压钻坏,底下的天线线路松了。
外壳钻孔也要小心,我一开始钻的位置不对,加工后,用力过猛,开孔的细边钻断了,开孔变成了开口,有点丑。
盖上后盖后,有点突起,导致cpu的散热铜片够不着后盖,影响散热,应该将铜片叠两块才够得着。

网友:
电源板换个位置,后盖打个孔给电感,后盖恢复平整。代价是换位置测试时压坏了二块屏幕

网友:
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能给做个这配件吗  我买不到相关配件

网友A:
老铁在吗在的时候回个贴

网友:
这个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这样子改造过之后,还能移动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做个这配件吗  我买不到相关配件

淘这个,让他加贴片电容,不要转接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改造过之后,还能移动用吗

可以,不影响电池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在吗在的时候回个贴

后盖开孔没多大难度,打个孔后可以用美工刀切形状,后盖材质很软。
倒是开micro usb充电口要格外小心,屏幕一定要垫平,不垫平开孔用力过猛马上裂屏;屏幕外框的胶可以磨深点,主板与外框夹着usb母头,怕太紧了又裂屏。
我都弄裂了两个屏,现在这个触控没坏就不换了

网友:
加一个降压模块接到电池上,因这个板的负载能力强,所以不会掉电,平常可以边充电边玩,或长时间投屏到外屏上当笔记本用。

网友:
不如改电阻,

网友:
改电阻怎么改法?

网友C:
寻找芯片PDF把充电芯片数据D+d-数据对地,同时断开数据端。并改20K电阻网上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寻找芯片PDF把充电芯片数据D+d-数据对地,同时断开数据端。并改20K电阻网上有教程

哦,该方法很好,不用改内部结构,并联30k,10k的电阻。我有改好的,但电阻法有局限性,只要插上大电流usb设备就马上失效,充电马上从2A掉回到0.5A以内。

网友(2019-12-24):
请问这样改之后,电池的电量显示还正常吗?

网友(2020-04-26):
大佬,能帮我焊个小米平板2魔改吗

网友D(2020-08-11):
楼主大大,可不可以详细说下板子上焊的位置,另外降压模块怎么接线。本人小白一枚!实在是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哦

网友(2021-02-19):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大,可不可以详细说下板子上焊的位置,另外降压模块怎么接线。本人小白一枚!实在是看不懂电路图

主要注意那根红线焊接的地方,是第四个电容下面焊盘,黑线自己拿万用表找个接地的地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