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aam9cmbad0 上电0.9无跳变

楼主(2019-11-02):
DELL daam9cmbad0 上电0.9无跳变,显卡电压未起来,CPU不工作,这个是CPU挂了吗

网友:
BIOS 刷过了

网友:
看时序,轮到那个电压不出就先修谁喽

网友:
没有跳变,可能CPU没有工作,,

网友:
过内存了么,
过内存了么,

网友:
这么不能判定是U坏的的

网友A:
我这有个能量的机器,显卡驱动打不上 ,刷了个BOOS 就不亮,电流是0.9. 刷回原装的就又亮了。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能量的机器,显卡驱动打不上 ,刷了个BOOS 就不亮,电流是0.9. 刷回原装的就又亮了。可以参考下

再补充一点,必须用原装BIOS块刷,替换的BIOS块刷了都是0.9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