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麻烦帮我测量下图中画圈位置电阻的阻值,或者有点位图也行,谢谢

网友:
在线等啊,急急急

网友:
忘记了,这是Think E570的主板,NM-A831  1.0

网友:
只有thinkpad e570 rev2.0 爱莫能助

网友:
鑫智造搜A831

网友:
鑫智造上有的可以下载个

网友:
搞一个 可调电阻 从大调到小 试下 完美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