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1-02):
同行送来的一台ASUS 换过D壳 看不到型号 板号是X455LJ REV 3.1
接可调电源 待机0.013A 差不多正常

按开关没有反应 充电电流也没有

拆机检测 公共点 3V 5V待机正常 找个BIOS 刷上 还是一样 找到点位 测测待机条件

RTC电路电压正常 晶振压差也有

然后测到PM_RSMRST 0V 不正常

向前继续查   当测到EC_RST 1.6V 不正常 翘起EC37脚

测量焊盘上还是1.6V EC应该没有故障的 向前查EC_RST

一共走了3个地方 只有这个框里装料  扣掉C3201 电压正常 通电 待机电流0.001A上下跳动

把C3201找个料件补上

通电 自动上电 接屏 亮机

网友:
这台没遇到类似问题  遇到最多的就是电池保护 拔了就好

网友A(2021-03-21):
同样的滤波电容,这颗不装为什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滤波电容,这颗不装为什么不行?

不装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高手高高手!赞叹

网友(2021-12-13):
RTC电容漏电。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很少遇到吧

网友:
学习了  遇到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