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S6开机无限重启,插充电现在可以开机。

楼主(2019-11-02):
请各位大能,能说一下大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电池换了,也刷了机,还是一样,可能是硬伤

网友A:
换的是新电池吗  电池不确定好坏最好换个确定好的 吃过亏的

网友:
在淘宝上买的新电池。开机还是一样无限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新电池吗  电池不确定好坏最好换个确定好的 吃过亏的

淘宝上买的新电池。开机还是一样无限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