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过内存修复

楼主(2019-11-02):
收到一台联想G480笔记本,版号LA-7981P REV1.0 INTL独显
      客户拿来说点不亮,插电测试电流0.8无跳变,大小写灯不亮。判断没有过内存,让客户留机检测。
更换内存,还是不亮。拆出主板,对全板打值无短路,测量内存供电1.5V正常 ,内存VTT供电0.75V正常. 刷BIOS无果。示波器测量内存数据波形,发现是低电平。
     打开图纸,查CPU复位BUF_CPU_RST#,1.05V正常. 查DRAMPWRGD,1.5V正常。示波器抓SMBUS波形,正常。奇怪,再次更换内存,一样没有数据波形。
     想想还有一个CPU内存模块没查,迅速图纸找到CPU内存模块供电,发现异常,只有0.4V. 继续追查来源,来自于mos管转换.测量MOS管D级,1.5V正常,S级只有0.4V. 注意到旁边有一个隔离点,观察主板上确实有一个隔离点,这就好办了,取掉MOS管,隔离点一坨锡 。亮机

网友(2020-08-07):
直连解决很多小问题

网友A(2021-01-12):
这个是什么供电来的,没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供电来的,没遇到过啊

CPU内部内存模块供电

网友:
还是要学会看图纸才行。

网友:
BIOS容易坏

网友:
这些信号名称怎么查啊

网友:
不错 分析的汗到位1!!

网友:
修好这种故障都是高手,收藏了

网友:
好象也是一个通病

网友:
修过。换什么好的没印象了

网友(2022-10-12):
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隔离点直连也行,应该啊G级上拉电阻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