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1-02):
联想V470不触发

故障:待机0.01不触发,无待机3V 5V

检修:先查51123工作条件.

经过测量,EN信号偏低,只有1.118V.查EC信号来源,受控于D3601,来源于EC.(这个故障跟之前修过DELL3421差不多一样).直接量EC_RST信号 只有1.223V

ECRST信号与3V5V开启信都受控于PURE_HW_SHUTDOWN#.取下Q2701与 D3601,板子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查看设备管理器里,所有功能全正常.
因为上次修到那台DELL3421差不多同样故障(看另外个贴子就知道)但断开EC复位与3V 5V开启信号后正常.就没去查PURE_HW_SHUTDOWN#是什么原因引导被拉低.即然同样故障那就查一下这台PURE_HW_SHUTDOWN#是什么原因偏低.查PURE_HW_SHUTDOWN#一共到5个地方

18602  2:U2702 空的   32701   43601   5280 已经断开Q2701与D3601,还有U2701是空的,量Q8602 三个极G S为0V D为1.223V,再量Q2802 三个极 G为0.579V ,D极为1.223V,S极为0V.
通过测量,Q2802G极明显不对,断开R2811.G还是0.579V.打Q2802 DS极 无穷大,DG为1109.正常NPN应该是DS为500多,DG为无穷大.手上有一样的坏板,拿来对比
更好Q2802后PURE_HW_SHUTDOWN#已经正常为3.3V了.

总结:故障是Q2802坏引起ECRST跟3V_5V_EN异常导致不触发.Q2802不装也是可以的
拆下来的三极管打了几个脚之间的阻值.(注:我红黑表笔一直用是对调的)

网友:
堪称教程贴,真详细

网友:
万用表很高级中

网友:
是温控电路问题吗

网友(2021-10-29):
谢谢分享,非常仔细哦。不错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