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7声报警 不是显卡 不是北桥 问题

楼主(2019-11-02):
今天接手一台Dell M421R  7声报警  本想老问题了  同行价80 拆开 我是做了显卡 做北桥 现象都一样  在翻阅论坛解决方案的时候看到一个高手回复 差一个信号   不查不知道 一查还真是这里问题   高手就是高手  真理永远掌握少数人手里

网友A:
这是笔记本呀,同行80太少了吧,,,,

网友:
同行价就是太少了,这种报做bga要多报一到

网友:
奇葩问题

网友:
同行估计现在也只能报到这个价格了。

网友B:
讲清楚点啊,到底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清楚点啊,到底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RTC电路出现问题了,有图片啊

网友:
这个是RTC电路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笔记本呀,同行80太少了吧,,,,

七代i7收100多还叽歪,同行,无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笔记本呀,同行80太少了吧,,,,

同行干死同行,楼主属于刚出茅庐,苦逼人,80元对他来说就是800元。

网友:
前几天遇到了这款机器,独显集显驱动装不上,换了主板也装不上,7.8.10.系统都试了。最后只能给客户退了。到最后也没找到问题。

网友:
除非是好朋友帮忙才会搞下,这个价我还不如去外面搬几块砖

网友:
伙靠80块怎么搞,不是搞死自己骊

网友:
钱付少了,,7声,一般,,都是显卡或是北桥,查各个工作条件,,抓波!!这个波!!EDID,接屏

网友:
想起一个问题,安上小电池了测3V对地值只有49,扣了就有三百多,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同行估计现在也只能报到这个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干死同行,楼主属于刚出茅庐,苦逼人,80元对他来说就是800元。

宁愿累死自己,也要干死同行。所以这行这个样子都是有原因的。怪不得谁,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这个行业内的人思想决定的。但是凡事皆有因果,种下什么因,结出什么果。
为什么这行这么多人要出来自己做来打价格战?多了也不说了。

网友:
同行也得100元的,最低了,80不合算了

网友:
这问题没碰到过,,,不过80同行,真没必要了

网友:
同行的钱难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清楚点啊,到底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飞了跟线,直接跳过了损坏的三极管,这种情况最好找个换上要不就接上个二极管,这样解决3.3V电池会爆的。

网友:
相似故障的排出和集总就是经验呢 老大

网友:
  维修  苦逼了  !~~~~~~~~~~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真理永远掌握少数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