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图纸L1804问题

楼主(2019-11-02):
小白一枚,只用过鑫智造,今天遇到个iphone7,测量之后对比鑫智造发现L1804有问题,好容易拆下来了,又从别的7主板拆一个还拆坏了,又从图纸找一样的电感,发现L1804 L1801 L1815 1818是一样的,发现1815比较好拆,拆下来装上就觉得不对,仔细观察发现1804和1801是一样的,1815和1818是一样的,是2种,不明白是图纸错了还是我搞错了
原机让我拆个稀巴烂,网上找个图很明显,求教大神

网友A:
发现某宝上卖的也是1801  1804  1815  1818是一样的,但据我观察的的确确不一样,怎么回事啊?到底能不能通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某宝上卖的也是1801  1804  1815  1818是一样的,但据我观察的的确确不一样,怎么回事啊?到底能不能通 ...

看电路图纸 买一百个发财电感一个3毛 除了背光的其他的都可以用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纸 买一百个发财电感一个3毛 除了背光的其他的都可以用简单方便

发财电感我有啊,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纸 买一百个发财电感一个3毛 除了背光的其他的都可以用简单方便

发财小电感分不分正负呀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纸 买一百个发财电感一个3毛 除了背光的其他的都可以用简单方便

发财电感6s背光是可以用的,昨天刚换了一个

网友:
这个不好拆。一般老马家买电感 。可以通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