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通电

楼主(2019-11-02):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Y470 不通电 无电流 拆机发现主板上屏接口旁电容烧掉 拆掉电容测对地阻值正常 电压也有19V 按开关还是不通电
再测量无3V5V电压 ,3V对地短路  测EC旁电感L43L44也短路可能EC芯片烧了 拆掉EC芯片还是3V短路,接电源表用烧机法摸到CPU风扇背面有点烫,风扇下面一个小电容坏了,换掉电容装上EC,电流刷刷往上跑 开机了

网友:
烧得看起来严重,板层没有坏。。

网友:
这板子一定是进水了,,,,,,

网友:
支持分享,帮助大家尽可能少走弯路

网友:
烧的好严重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眼睛能看到的先处理就不用搞ec

网友A:
很帅  但是不懂 很晕 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
是风扇那进水了吗  感觉环境不好风扇那边元器件容易坏啊

网友:
可以,,查的思路很好,,有图有理,有真像!!希望多多发贴

网友:
烧焦得有点严重 幸好板层没问题吧 要不然麻烦就大了

网友:
最终还是修好了好

网友:
烧成这样,PCB没有烧穿吗

网友:
应该是时间长了,进水发霉导致的                 !

网友:
烧焦得有点严重 幸好板层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都不知道多久的事情了

网友:
多重故障多收钱 挺好

网友:
烧鸡  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帅  但是不懂 很晕 什么都不懂啊

我也是   我们小小白真看不懂

网友:
板子拿到手 一定是望闻问切  而不是直接查线路

网友:
短路还算好修  这个烧的挺厉害

网友:
烧的真惨烈啊  不过这都被楼主修好了  技术是真佩服啊

网友:
板层,居然还没坏

网友:
这是公共点短路是通病,修了很多,但是3V短路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故障还不算太狠。。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干起来就快得多了

网友:
板子烧成这样修好了 还能用多久

网友:
看样子烧的很严重啊

网友:
机器灰尘太多导致的电容短路吧

网友:
3V对地短路   检测短路我一般喜欢用低电压 小电流烧鸡

网友:
ec没烧就好

网友:
板层烧断了很麻烦,这个机子修起来头疼

网友:
少的好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