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 V DELUXE无线模块

楼主(2019-11-02):
最近拿到一块Z77 V DELUXE的板子,但是配了个V PRO的无线模块,查了相关资料,I DELUXE用的是BCM943228HMB的芯片,V DELUXE的相关资料查不到,于是换上BCM943228HMB,无线正常,蓝牙不能用,再查资料,得知V PRO的模块因为不带蓝牙,所以MPCIE的36,38脚无引线到主板,也就是无usb +-信号,求助大家是否只要引两线到usb端口,相应位置,就可使用蓝牙了,谢谢

网友:
当年V DELUXE出货量就少,现在流通到市面上的板子更少,所以这个板子的无线+蓝牙模块市面上没有能找到,不知道各位前辈手上是否有存货,想收一个,或者能把V PRO的模块改成对应V DELUXE能用的,谢谢

网友:
大哥,你自己都说V PRO模块不带蓝牙了,你加线供电就会出现蓝牙硬件了?那你再加几条线是不是红外也出来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清你说的,按你说的应该是接上USB的两条数据线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