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进洗衣机半小时之前大漏电,

楼主(2019-11-02):
苹果x 进洗衣机半小时
之前大漏电,然后修好开机等一切电流都正常,
但是输入密码就卡住然后定住
有没有大神遇到这种情况的
我快哭晕在厕所了

网友:
刷机试试吧!

网友:
外配都先排除一下看看

网友A:
碰见过7代 音频问题  进水机输入密码就卡住  过一会就跳到一个加载页面然后回到输入密码页面

网友:
付出了很多,关键时卡了,找高手,不然白搞了

网友:
重点检查nfc供电,一般都这个问题

网友:
搬板吧应该搞不了.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见过7代 音频问题  进水机输入密码就卡住  过一会就跳到一个加载页面然后回到输入密码页面

对就是这样

网友:
那重装一下音频咯   那时候我那台7代音频居然封胶的   表面没有胶底部有胶  吹了很久差点炸了

网友:
中本没有处理好,wifi线路,还有NFC线路,这几个方面入手,

网友:
这种是不是需要分层看看里边有没有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