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 sp插卡无服务

楼主(2019-11-03):
6sp插卡无服务,有基带有运营商有串号,插卡显示无服务,不插卡显示无SIM卡,换个两个射频,换了中频,换了基带电源,从做了基带,换了尾排。故障依旧,就大神指点迷津,主板没有进水。

网友A:
网络选择 自动关掉看看搜不搜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选择 自动关掉看看搜不搜的到

搜不到,一直转圈

网友:
按通道查,这和基带无关吧,查发射和接收线路呀,可以飞假天线排查,我也是小白,有错误的地方大神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