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820T 無法按鍵觸發開機

楼主(2019-11-03):
是否可以請教各為先進同好,要如何重刷MX 25L3205DM2I BIOS

接上19V電源有0.07A待機電流,按觸發開關無法開機,電流沒有跳變維持0.07A

MX 25L3205DM2I BIOS

重刷BIOS,燒錄機會出現錯誤,無法正確辨示BIOS
型號

SOFi碩飛 Model:SP8-F

网友:
可以手动输入型号 试一下

网友:
bios芯片没有拆掉刷么?

网友:
有短路吧,检查3v电路

网友A:
你这个是主板待机电流大了,重点查3/5V电感对地阻值看是否存在异常,阻值是否偏低,还有待机芯片看看。跟BIOS无关。

网友:
有微端路了,先排查

网友B:
手动选择25l32  看一下你的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主板待机电流大了,重点查3/5V电感对地阻值看是否存在异常,阻值是否偏低,还有待机芯片看看。跟BI ...

電感檢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选择25l32  看一下你的芯片型号

手動選擇 MX 25L3205D 晶片型號檢測(未拆焊直接在主板上)

网友:
手动选择芯片来刷

网友:
沒辦法刷,會出現錯誤訊息

网友C:
0.07明显是待机偏高了,测一下待机时3V 5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查RTC电路,第一步测各电感是否有对地,也有可能EC已经自动上电了,南桥没有返回S3 S5给EC,重点查RMRST和PTN有没有给南桥开启信号。

网友:
不要随便刷BIOS这种机器BIOS坏的少,

网友:
0.07了你查那些没用啦,你查短路,或者是不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7明显是待机偏高了,测一下待机时3V 5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查RTC电路,第一步测各电感是否有对地, ...

R675 R679 及Q51 2腳 3腳 4腳 均可量測3.3V電壓

网友:
中国台湾的朋友 ,欢迎

1.你这个待机0.07  看看是不是偏高。
2.刷bios要是不支持,专业做维修的建议换个编程器哈 ,迅维商场有售 通刷所有

网友:
如果在刷的过程中报错  毫不犹豫换bios芯片  找个4M8角就可以了  遇到很多了 干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主板待机电流大了,重点查3/5V电感对地阻值看是否存在异常,阻值是否偏低,还有待机芯片看看。跟BI ...

摸下待机芯片是不是微烫,再看看3/5V线性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摸下待机芯片是不是微烫,再看看3/5V线性是否存在短路。

待機晶片是EC嗎?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干起来就快得多了

网友E:
你查短路,或者是不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查短路,或者是不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

有查到3.3V ,就是整個主板量不到5V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機晶片是EC嗎?

有查到3.3V ,就是整個主板量不到5V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下待机芯片是不是微烫,再看看3/5V线性是否存在短路。

有查到3.3V ,就是整個主板量不到5V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機晶片是EC嗎?

BIOS也量不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下待机芯片是不是微烫,再看看3/5V线性是否存在短路。

BIOS也量不電壓

网友:
BIOS有的是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F:
换个809F刷BIOS     你的机器可能不是BIOS问题     按开机时序查  有可能存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809F刷BIOS     你的机器可能不是BIOS问题     按开机时序查  有可能存在短路

晶振只有量到大約0.2V左右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