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3(MS-7808)REV1.0、B75A-E43(MS-7758)REV2.1开机显示器右下角显示99速修

楼主(2019-11-03):
维修经验:V星B75MA-E33(MS-7808)REV1.0、B75A-E43(MS-7758)REV2.1、或V星B75系列开机显示器右下角显示99、诊断卡跑码99速修。
首先说,第一片不是速修,反复测试花了几天时间。这里之所以说速修是以后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直接开干以下说的问题之处就可以了。
开始:两片V星B75主板、故障都是开机诊断卡跑码99、显示器右下角显示99、卡住问题。
上图:

开机诊断卡均卡码99、显示器右下角也显示99

第一片 V星B75MA-E33:偶尔还能过99码亮机、但隔天或关机长时间了又卡99,怀疑元件稳定性,拿着风枪调低温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吹、当吹到PS2下方的USB插口时出好了。于是一榔头换了USB插座。好了,开关机N次都没问题。但是。。。。。过了两天、又双叒出现该死的99问题。
上图:换了USB插座

无头绪,后来发现问题也是偶然,就是卡码时用手碰触IO(F71868AD)靠近显卡插槽上方的引脚时诊断卡卡位的99码马上变跳、一口气跑到正常亮机。
上图:

手触这几个脚时跑码亮机、无图瞎跑码,发现碰触的地方“IO(F71868AD)的65到75脚”是跟PS2旁边的一个排阻相连。这个地方又是开始吹热USB插座后能亮机的地方。断电再开机、跑到99卡住时用手模了一下那个排阻。跳码亮机。一棒槌把那个排阻(472)换了(因为找不到472的排阻、换了个822)。正常亮机,幸运修复,卡99问题解决。

上个亮机图

第二片:B75A-E43就不用说了。直接开干,换掉排阻472(这片倒是能找到一个472),卡99问题解决。
上图

第二片亮机图

总结:理论经验严重缺乏。纯属幸运修复,但修复之后目前还没发现问题,因此分享给坛友们。如果遇到V星B75系列卡码99时可以做为修复参考。

网友A:
822用472换,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用472换,不会出问题吗

原来是472 也就是4.7K,一时找不到换822(8.2K)换完之后正常目前没出现问题。这个得看这个排阻的作用,一般几K欧以上的级别只要不是分压、精确的电流要求,我自己觉得差那么几K问题不大。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次,不过他那个是插他键盘就卡99,拔掉键盘就正常。忘记是PS2接口还是USB了,后面让他换了键盘

网友(点评):
我这两片都是卡99时键盘无效,键盘灯也不亮,也没用多个键盘测试。但换了排阻后都正常。

网友:
是上拉电阻,如果还有问题,把电容也换了

网友:
我遇到过华硕h61插键盘卡logo的,后来换了io好了

网友:
修过,,,PS/2  4.7K排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用472换,不会出问题吗

键盘那个好像是上拉排阻,华硕的好像是用的822,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  华硕的排阻就是爱出问题的

网友B:
USB是物理接口  里面直通  装与不装 或者形状各异    只要没短路  这个跟实际故障没有任何联系  除非USN插反的物理损坏或者大锤砸坏的  目前为止没有换过任何一个USB接口  因为他就不可能坏

网友:
都挺厉害的  我就是个(打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是物理接口  里面直通  装与不装 或者形状各异    只要没短路  这个跟实际故障没有任何联系  除非USN插 ...

因为收到该板时板太脏,清洁之后,用风枪吹热后能亮机,怀疑USB底有灰尘渗入受潮漏电,所以就拆了,顺便就换个新的USB插座。经验不足啊~

网友:
V星主板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现在的啦不知好多年前就有发表过这个问题,你不知道真只能说浪费你的时间

网友:
这是PS接口电路的排阻。

网友(2020-03-24):
换了排阻  好用  不卡99 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老通病,,去年 前年 修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