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2.0,装显卡开机掉电,不装显卡正常。

楼主(2019-11-03):
又遇到技嘉神板掉电的,不装显卡正常使用,装上就触发掉电,能再次触发,几组电压检测正常,求维修思路。
显卡
掉电

网友:
没再换个显卡吗,,,

网友:
显卡肯定没有问题了,装上显卡不出PCIE RST,电压都正常。

网友:
换桥试一下

网友:
电源有问题没,,查了没

网友:
这些肯定没问题了,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