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分享:遇到一个妖板(技嘉GA-H61MA-D2V)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9-11-03):
修一个(技嘉GA-H61MA-D2V)、开始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按以往修此类板的经验把时钟复位什么的都修出来了。但是。触发后还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上G620 CPU,CPU发热正常。但还是一样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不亮机。BIOS从最旧刷到最新版、并和好的同型号板对换了BIOS、也试着换了几个G620,630,530都问题依旧。不上CPU或上假负载也是完全一样的症状。只好上假负载打值测试,发现 VIDALERT 对地只有 52欧。

上妖板打值图:

VIDALERT对地 52.2欧(黑表笔接地)
因为有一块完全正常的(技嘉GA-H61MA-D2V)好板。把好板也打值看看。好主板打值是无穷大。
好主板打值图:

好主板 VIDALERT对地 2K档无穷大(黑表笔接地)
图纸,VIDALERT是和电源芯片 ISL95836HRTZ 的 6脚相连。拆了电源芯片 ISL95836HRTZ再打值还是52.2欧左右。不死心、反正芯片拆也拆了,试和好板对换电源管理芯片 ISL95836HRTZ。还是一样,问题依旧。。。。

自己判定这是CPU部分相关部分问题了,准备拆件当料板等卖废品先放着。偶然有次看到有颗G1620,于是又拿出来装上去试试,我擦,居然正常跑码亮机了。马上拿回那几个G620装上,还是一样问题。拆其它G1620,i3等装上测试却完全正常,装系统什么的都没问题。

总结:虽然没把问题的根找出来。但多用几个CPU 测试有时能收到意外和惊喜并将判断成废品的东西再能利用。

网友:
怎么不拿那几个CPU装到好板试试?总觉它们是被冤枉的,毕竟阻值差那么多。

网友(点评):
都试过,因为这板放着太长时间了,几乎闲着没事就拿来研究。而且有几块这样的板,几乎是换来换去的试。最后发现G系列3位数的,都不认,4位数和i3-2120及3220它都认

网友:
看图纸,这信号就是联接电源芯片与CPU,中间有上拉电阻,
可不可以把这线断开,上接电阻只接在电源芯片这一侧

网友(点评):
拆过那个DR76,测试还是52欧,放不放CPU都是这个阻值,都不知道它哪里对地这么小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