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妖U、安装核显驱动后进系统 LOGO 之后暗屏(微光有信号、不全黑)

楼主(2019-11-03):
遇到一个妖U、安装核显驱动后进系统 LOGO 之后暗屏(微光有信号、不全黑)
这么小的概率都能遇上,也是修上贴的那个V星主板遇到的。话说修好那个卡99码问题后,接上硬盘安装系统。进PE什么的都完全没感觉出问题,但装好后重启到 Win7 四格 LOGO之后就暗屏了(微光有信号、不全黑)。如图:

LOGO之后就暗屏了,也就是说有信号,屏不全黑。
难道是GHOST有问题?从来都对自己封装的GHOST有信心、因为自己封装没删减过系统组件、更没加上广告流氓软件,就算好些机子在网上下载的GHOST安装不上,用自己封装的这个系统一装就好。于是又重新GHOST一次,还是一样问题。。。。。。。再F8到安全模式,也正常进系统,只要不安装或加载核显驱动,都能正常进系统。

想到之前遇到个问题显卡也是进PE正常,但安装显卡驱动后就进不了系统了。但是那个问题显卡在BIOS下会有竖条。这个G620 是在BIOS界面或PE下,看不出一点异常。再说了,intel的CPU遇上问题的还真是难,像彩票中奖那么难。
妖U图:

总结:还是像上贴那句“多用几个CPU 测试有时能收到意外和惊喜”

网友:
升级到“初学乍练”了,沙发自己坐庆祝一下

网友:
什么意思这u还妖
G1610  10元

网友:
扔了。。现在这CPU不值钱了。。。

网友:
把触点处理下。。。。。。

网友(点评):
橡皮擦了也一样

网友:
涨见识了,涨见识了,涨见识了,

网友:
g620太老了,直接做钥匙挂件吧

网友(点评):
用来修1155的板还是不错的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之前遇到到G1620的一装打印机驱动就死机

网友(点评):
是啊,关键是它能进PE,能到四叶草,也可以安全模式进系统。。若是之前没遇到这样的显卡,估计又得转圈子半天。。

网友:
我有个I7 980  1366接口的,可以进PE 可以GHOST系统 然后不能安装。估计跟你这个情况有点像

网友(点评):
i7哦,扔了又可惜

网友:
橡皮擦触点,起死回生

网友(点评):
擦了,回天无力

网友:
原来是要换cpu啊

网友(点评):
是啊,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网友:
是不是插了2根内存?拔掉一根内存试试看。以前遇到过,cpu坏了一个内存通道,上2根走到四叶草就卡死。换成单根的就没事。

网友(点评):
开始插了4条内存,然后一条一条拔下测试,最后还是换CPU解决~

网友:
修短路的主板修好主板,CPU能亮进系统死机,进PE也是死机

网友A:
INTEL的U 不死是在775针的时候 后面把核显集成在U里面以后 只要是U供电 或者核显供电短路 你再看看有几个U是能保住的  说起这个我就气 奶奶的 修一个同行的破板 我没有别的U 哪个是B150的板子  手上只有一片i7-6700k,上U之前我还特意测试了 说还好我保险一点 因为确实是U供电短路(鸟同行还说是不触发,应该是开机电路坏了) 谁知道我修好了之后 点亮了 再点的时候发现自己关机了 再开就开不了了 妈的 我的U烧了 破板子 又短路了  一分钱没赚到烧了一个I7-6700k的U  我也是吐血

网友(点评):
血亏,这么好的U我是不敢放到坏主板上去试的,我这收到一片B85-PRO GAMER坏板,四代U我只有一个i5-4590。没有便宜的四代U,我都不敢放到这坏板上去试。你还是i7-6700。亏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U 不死是在775针的时候 后面把核显集成在U里面以后 只要是U供电 或者核显供电短路 你再看看有几个U是能保住的  说起这个我就气 奶奶的 修一个同行的破板 我没有别的U 哪个是B150的板子  手上只有一片i7-6700k,上U之前我还特意测试了 说还好我保险一点 因为确实是U供电短路(鸟同行还说是不触发,应该是开机电路坏了) 谁知道我修好了之后 点亮了 再点的时候发现自己关机了 再开就开不了了 妈的 我的U烧了 破板子 又短路了  一分钱没赚到烧了一个I7-6700k的U  我也是吐血

哈哈哈哈哈哈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U 不死是在775针的时候 后面把核显集成在U里面以后 只要是U供电 或者核显供电短路 你再看看有几个U ...

测机都是买3年保修的U     CPU供电烧的严重的直接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U 不死是在775针的时候 后面把核显集成在U里面以后 只要是U供电 或者核显供电短路 你再看看有几个U是能保住的  说起这个我就气 奶奶的 修一个同行的破板 我没有别的U 哪个是B150的板子  手上只有一片i7-6700k,上U之前我还特意测试了 说还好我保险一点 因为确实是U供电短路(鸟同行还说是不触发,应该是开机电路坏了) 谁知道我修好了之后 点亮了 再点的时候发现自己关机了 再开就开不了了 妈的 我的U烧了 破板子 又短路了  一分钱没赚到烧了一个I7-6700k的U  我也是吐血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网友(点评):
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网友(点评):
土豪我想和你做朋友

网友:
MD,我发的第二个贴子就是U被整坏了,吓的我修板不敢用端U试机了。

网友:
风枪干它!有几率修好

网友:
cpu也能坏,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U 不死是在775针的时候 后面把核显集成在U里面以后 只要是U供电 或者核显供电短路 你再看看有几个U ...

这个事故看的很感人

网友:
台式机没碰到过  华硕笔记本倒是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干起来就快得多了

网友:
路过,受教了,以后多张心眼

网友:
维修干久了什么问题都能遇到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次遇见是G1610这个U,一直以为是主板问题,有事修这个问题,一直修主板,还把板子搞废了一片,一直坚信英特尔的U不会坏,结果真的气死人了。

网友(2020-03-05):
学习了,以后也注意

网友:
胆大心细,先简单后复杂,经验就是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