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LX 3.3V电压检测低

楼主(2019-11-03):
一块P8Z77-VLX BIOS中3.3V电压检测低,会掉电。IO是NCT5535D,不知道哪个脚是3.3V电压检测的,只找到12V和5V的

网友A:
这个能找到点位,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找到点位,可以参考

点位上就找到O_12V_IN和O_5V_IN不知道3V是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上就找到O_12V_IN和O_5V_IN不知道3V是哪个脚

认真看了点位,确实没有找到这一引脚

网友:
3V电压低一般是IO坏了,IO一般是检测5V12V没修到过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