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H61M-B3 主板刷BIOS 时提示bios写保护怎么破?跳线已跳!

楼主(2019-11-03):
杰微JWH61M-B3 主板刷BIOS 时提示bios写保护怎么破?
跳线已跳!

在BIOS 中找不到关闭写保护选项

网友A:
有种东西叫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东西叫编程器

最好能在dos下解决,谢谢
给些建议就好
我自己试

网友:
好像是3脚和8脚 用镊子短路。去保护

网友:
拆下用编程器吧,,。。

网友:
编程器多简单,简单的事情你干嘛非要搞那麻烦

网友:
硬刷机(软件不好找,有知识产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