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如何修改联想小新潮7000 15ikB的开机LOGO

楼主(2019-11-03):
现在的开机LOGO为下图 ,有没有大师能修改,诚心请教

网友:
百度教程一大把!

网友:
不起作用,联想潮7000的太少了,我也试过,都不行

网友:
好像要刷BIOS

网友:
bios里面没有开机LOGO

网友A:
刷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就可以解决

请教一下用什么工具和方法可以刷,谢谢

网友:
这不就应该这么显示吗?你想让logo显示什么?小子你对这个logo很有想法啊

网友:
只有thinkpad和昭阳笔记本能改,其它版本改不了好像

网友:
改它有啥用,我自己用的机器全部把log去掉的,看自检信息好过看图片,毛用没有

网友:
就是改bios 而已

网友:
建议不要动它,需要把BIOS软件手工分开(重新合成时还要控制大小),麻烦!你直接把LOGO隐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就可以解决

CHANGELOGO百度到处都是
不会用在B站上有视频,看教程吧

网友:
备份bios,然后用工具替换图片再刷 入,刷不开机还要拆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