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A0G7AMB6D0大佬改的bios

楼主(2019-11-03):
这机器电流定0.5左右,刷bios没用,最后加焊内存槽搞定。估计是通病了

HP Pavilion - 14-ce0027tx原厂(1).BIN

网友A:
文件名好熟,我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名好熟,我改的?

对的

网友(2020-08-03):
能正常亮机但有报错无序列号

网友(2020-11-27):
中间缺口,稍微短的那截的最边边的两根内存槽的针容易虚焊(用镊子拨,可以看到动了)

网友(2021-06-26):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26-01-23):
BIOS好用,亮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