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解锁飞线,为什么接地的线不能太长

楼主(2019-11-03):
是个小白请教各位大大

网友(2019-12-19):
用粗线应该可以适当长一点吧

网友:
地线长了在高频电路里有分布电容,容易在读写数据时有干拔

网友:
地线长了在高频电路里有分布电容,容易在读写数据时产生干扰。同时建议CLK,CMD,DATA引线尽量一样长。上条回复有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