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D3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双二极管

楼主(2019-11-03):
耳机插孔小板 图纸上没有 这个D3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结构  跟USB上面的5V稳压一样吗

网友A:
随便装一个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装一个都可以,,,,,,,,,,,,,

都不知道 是整流二极管还是稳压 不敢换。这个就是客户不知道插了什么在耳机孔里面 烧了一大堆 包括EC 声卡 现在都换好了就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跑下线,看3个脚分别接什么,或许是个防静电的钳位二极管呢?

网友:
感觉随便板子找个二极管试试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下线,看3个脚分别接什么,或许是个防静电的钳位二极管呢?

好的老大。明天去看一下

网友C:
先拆了不装,看耳机还好不好使,如果好使就是防静电的或都只是一个5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拆了不装,看耳机还好不好使,如果好使就是防静电的或都只是一个5V的稳压二极管

嗯。估计就是这两样了。稳压和钳位。保护嘛

网友:
这个直接拆掉就可以了,保护作用来的

网友:
随便板子找个二极管

网友D:
型号AZ5125-02S,防静电的

网友:
原汁代换

网友:
先拆了不装,看耳机还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号AZ5125-02S,防静电的

谢谢 搞定

网友:
找个声卡附近的拆过去装上

网友:
E接地的话就是个开关作用,一般我都是随便找个换上,没遇到啥问题,你也可以跑线看看,画个图知道个大概作用,不过我看着这个管子好像有丝印,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