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H61有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9-11-03):
型号:SY-I6H-L V4.1
接到主板上电测量,量电压 内存1.5V、PCH1.05V、PLL1.8V、VCCIO1.0V、VCCSA0.9V、VCORE上CPU后1V左右
电压没问题,插喇叭上去不响没到内存,插检测卡上去不跑码CPU都没读
测量PCIEA13、14时钟有,测量PCIE A11复位有3.3V,测量CPU复位,在CPU座子跑线一般是到三极管C极,测量有1V

既然复位有了,那就刷个BIOS吧,怕是PCH读BIOS有什么问题,把BIOS拆下后还对比别的H61板(是铭瑄的H61跟梅捷H61都是一样用料)BIOS脚位阻值也没发现偏小或偏大都在正常范围内,刷完BIOS后还是一样的情况,不跑码。。。。

这种板子也没什么好办法啊因为是没有图纸的也不好查条件,只能找H61点位图从CPU座子找针脚测量然后对比好的板子,不上CPU  VCORE也会出来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59M这个芯片是设有VBOOT电压的,此时的电压不是合适CPU的电压,真正的VCORE需要SVID配置,那就测量一下PROCPWRGD也是有的,上了CPU之后VCORE会有变化高了一点点,用示波器波形也有变化对比好板子是一样的,SVID不懂怎么测 我的是模拟示波器不懂玩只是用来量电压

没了思绪到处测测也没发现什么线索就去修其他了,后来闲下来后看这块板,突然来了灵感其实这个问题以前也修过只不过不是这块板,技嘉的H61 CPURST的三极管有过坏的虽然CPURST有电压但是三极管导通不良也会导致不跑码重启,其实吧 CPURST 有电压不一定就是正常的 如果CPURST不受控制地产生 一般过早出来,就会导致不跑码故障

直接就把控制产生CPURST 的组合三极管换掉,无果,排除三极管接着测电阻

找个图看看,测R224和R225就可以了,要判断CPURST不受控会不会跑码只要把Q29拆了就知道
电阻在线测量不准 拆下来量

测量R224和R225的阻值分别是

R225上拉电阻经多次测量确定无穷大,终于是找到问题了,R225上拉电阻无穷大就跟拆了Q29一样的
找个10K电阻换上去,插跑码卡顺利跑码

接着就是亮机了~~~

网友:
这么巧 这个电阻坏 此处无电压  造成Q29 不导通  CPURST有电压  时序乱  这还真不好找  楼主仔细

网友:
厉害了楼主,又学了一招

网友:
很好 什么都不懂 想的是如果能写的更详细些 加上测量坏件方法的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高手约,值得学习。。。。。。。。。。。。。。。。

网友:
不过这些板子修好用稳定性不好。。。。。。。。。。。。。。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厉害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但觉得维修思路好像不清晰。

网友A:
换了我的话肯定放弃了,因为追求技术的同时也要考虑利益的保障,相信楼主应该花了不少时间了

网友:
cpu的复位,q29要截止吧,电阻222,223节点分压才对吧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H61现在都不修了。

网友B:
其实吧 CPURST 有电压不一定就是正常的 如果CPURST不受控制地产生 一般过早出来,就会导致不跑码故障。。楼主这句话我今天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 CPURST 有电压不一定就是正常的 如果CPURST不受控制地产生 一般过早出来,就会导致不跑码故障。。楼 ...

不知道其他的电路会不会也有这个类似的故障:就是测试电压虽然正常,但是就是过早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我的话肯定放弃了,因为追求技术的同时也要考虑利益的保障,相信楼主应该花了不少时间了

说的在理。

网友:
厉害了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C:
锈迹斑斑的主板,今天修好这里,过几天另外地方又出问题,你很辛苦客户也麻烦。

网友:
楼主好耐心,技术也好。学习了。

网友(2019-12-31):
学习了,分析的很透彻啊,对基础的理解很深

网友:
这个电阻坏 此处无电压  造成Q29 不导通  CPURST有电压  时序乱  这还真不好找  楼主仔细

网友:
新手学习 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我的两个号都来加分啦

网友D:
这个很像是CPU供电芯片49脚50脚电阻的通病?
这个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59M确实TON频率设定电阻容易出问题导致不出CPU供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像是CPU供电芯片49脚50脚电阻的通病?
这个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59M确实TON频率设定电阻容易出问题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
V星的H61..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好像是MS-7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