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P5-I78172D1 W650SC 6-71-w65s0-D02 自动重启一例

楼主(2019-11-03):
同行拿来一台神舟机器说是在他那里测试了几天了。毛病是单电源或单用电池正常。两个一起就重启。拿到机器自己也测试了一下果然是这样。反复测试,反复开关机就这么重复了N回。感觉是个神奇的机器无从下手

毛病感觉很复杂没有头绪,就先和客户报了个大概价格。如果这个价格都没法接受我懒得拆了,客户同意后拆机。没发现问题。直接刷了蓝天原厂BIOS 和我自己合成的ME 情况毫无变化。但是在反复的测试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不管是电池。还是适配器。接上去后机器居然自动回开机。而且强行关机也关不掉。感觉是个突破口。从这里查起

找到开关接口发现一脚电压有15点几V 。顺着M_BTN# 信号找到了PU4

当开关按下的时候15V 变为0V  PU4 3脚也有变化。说明线路正常。蓝天的机器这个开机电路还是第一次修到。发现3脚是控制6脚的。 而6脚就是PWR_SW#  实际测量发现无任何变化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

刚好废板子里面有这个PU4 型号为P2808B0 芯片直接替换。发现故障无变化 。突然想到。测量一下废板上的电压对比一下。装回刚才拆掉的P2808B0到废板上。开机测量了这个PU4 的变化。发现3脚有19V 。当按下开关6脚有跳变。而且6脚一直处于3.3V 高电平状态只有当按下开关后这个6脚才会变低电平。很明显这里发现了问题。我这个机器这里的电压只有15V .扫一圈J_SW1 1脚的外围 发现有个D3  直接拆除再测量这个电压恢复正常19V 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了。

总结:毛病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D3 微短路。造成J_SW1 1脚电压偏低 。造成PU4 6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虽然是小毛病单表现出来的故障现象真的很特别。会让人迷茫啊。分析原因是在用电池的时候电池电压如果是14V 那么J_SW1 1脚估计只有9V  (我是大概估计),插适配器有15V ,在转换电压的过程中。9v和15V 的电压转变 使PU4  6脚错误出发一个3.3V 高电平,等完全进入到15V 的时候6又变会长时间的低电平,转换过程中触发了一次电平。EC 受到高低电平跳变所以就关机重启了。而单用电池和单用适配器,6脚一直为低电平,暂时稳定。没有重启的毛病。为了重现故障,将D3装回,然后用电池开机,测量了一下插入适配器瞬间确实测量到了一个瞬间的3.3v跳变

网友:
能亮机,非常规不触发,无复位,不跑码,掉电,可以说没啥维修思路可以借鉴的,我第一反应也是迷茫,楼主从自动触发为突破点,修复了还装回坏元件进行检验,佩服了,真正的工程师级维修

网友:
这个芯片 算是这个毛病的  通病了   这种 现象第一想法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
对   蓝天的主板就是有这个问题    这个小二极管拉低触发信号    正常就应该是18-19V的   低于这个电压就不正常  好多人碰到这种问题直接改P2808   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上次个碰到一个插上适配器就自动关机,直接将这个八脚芯片拆掉,飞线解决。

网友(2024-11-25):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这绝对是高手